[FPGA] verilog 今日心得

楼主(2014-02-16):
给自己提醒下:每个模块描述的是硬件电路。以硬件电路的思路去思考每个always、assign模块。
                       加入时钟计数器、寄存器可以使硬件电路实现时序性问题,这样就能转变为C语言的常用思维模式

网友A:
既然学了verilog,就最好就不要用C语言的思维模式了,这样的话,你很容易弄混乱的。verilog就是为描述硬件而开发的。

网友B:
尽量不要使用C语言的思维。

楼主:
写了个模拟串口程序,硬件思维不可少,还要实现时序问题,固得此心得。纯属锻炼verilog实现时序性逻辑电路了。求分享经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写了个模拟串口程序,硬件思维不可少,还要实现时序问题,固得此心得。纯属锻炼verilog实现时序性逻辑电路 ...

这个没有诀窍,熟能生巧

网友C:
最近在做图像处理...先用C验证了算法的正确性后移植到FPGA上...经验是C思想会出好多问题的...得用硬件思想解决...

网友D:
这贴很搞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