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调试

楼主(2014-02-16):
请高手帮忙,我用的是MPLAB V8.84     HI-TECH V9.63    选择Programmer模式时,可以下载成功;选择Debugger模式时,出现的错误是   The following memory regions failed to program correctly:   不知道怎么回事,请各位帮忙

楼主:
在Debugger模式下,重新Connect , 出现的错误是 Addresses must be aligned on a(n) 64 byte boundary

网友A:
1、能使用烧写方式下载成功不代表着一定可以在线调试。
2、在线调试要注意一些配置字的选择和烧片是可能不一样的。
3、在线调试会使用到部分串口资源,也许会和你的代码有冲突
4、在线调试还需要你的代码使用空间有一定富余,因为MPLAB会自动插入一段代码到你的应用代码中去,而这些都是在后台运行的,用户很看不到的,如果你的代码量把芯片都填满了,这一段代码可能就是没地方放了。
5、其它一些注意项目。

楼主:
我的MPLAB配置字中, 没有DEBUG这一项,是我没有安装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