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请教前辈,使用uCOS-II时,如何给每个任务分配优先级?

楼主(2014-02-16):
请教前辈,使用uCOS-II操作系统,如何给每个任务分配优先级?应遵循什么原则?

系统有两个任务:
1、任务1的工作是检测一个按键,如果有按键按下,则delete任务2.

2、任务2的工作是LED闪烁.

我做了这样两组实验:

1、如果任务1的优先级高于任务2,则任务2不会执行;

2、如果任务1的优先级低于任务2,则两个任务都会运行,并且当按键按下时,任务2会被delete。

请教前辈,这是为什么?在给每个任务分配优先级时,应遵循什么原则?

下面是我两个任务的代码
void mainTask1(void *pvData)
{
    pvData = pvData;

    while (1)
    {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 4);
        LED3_OFF();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 4);
        LED3_ON();
    }
}

void mainTask2(void *pvData)
{
        pvData = pvData;

        while (1)
        {
                if( SEL0 == SEL0_ON() )
                {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 4);
                        if( SEL0 == SEL0_ON() )
                        {
                                OSTaskDel(4);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mainTask2(void *pvData)
{
        pvData = pvData;

是的,正如前辈所说!谢谢前辈!

楼主:
我想结贴,但是说“分数未分配完,或分数存在错误”

楼主:
版主,赶紧啊,我想结贴给分,可是“分数未分配完,或分数分配存在错误!”,我该怎么弄才对?

网友B(2014-04-05):
呵呵,按键任务优先级高但是任务一直未挂起,所以优先级低的任务得不到执行,所以在按键任务加个延时挂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void mainTask2(void *pvData)
{
        pvData = pvData;

老王正解啊

网友D(2014-06-28):
如果第一次按键任务已经被删除,第二次再按,会出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