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VMDK软件

楼主(2014-02-16):
小弟刚学ARM,求RVMDK软件(带注册码的)。谢谢

网友A:
百度Keil UV5,不过编译不咋爽,别的Ok,推荐用UV4吧

网友B:
楼上同解,百度一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同解,百度一大把

百度可以查到,但都是没有注册码的。

楼主:
找到了。在群里有。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