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抄板)LM324可以用什么替代?

楼主(2014-02-16):
防抄板真是个头疼的问题。  小弟想到一个办法,有没有可以替代LM324的运放,脚位跟324不同的?这样我把型号擦掉,有的位置用新的运放,有的位置仍然用324,这样别人也不容易想到这新的IC其实跟324是一样的了,增加其推算难度。
请大神帮助推荐一下了。。。

网友A:
多改几处会好点,改一个地方一眼就看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改几处会好点,改一个地方一眼就看出来了

那必须的,我还用工业胶水把电路灌封起来的,但还是防不胜防啊。所以要添加新的“陷阱”

网友A:
看来楼主设计了个宝物出来  哈哈

网友B:
如果没有软硬件混合加密,光靠改个器件是没有用的。

网友C:
LM324 太简单了, 经不住人家折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软硬件混合加密,光靠改个器件是没有用的。

我有很多细节都处理过的,这几天突然想到这个324,所以也想动下手脚,有推荐的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LM324 太简单了, 经不住人家折腾的

目的是增加**难度。我的东西设计好多陷阱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很多细节都处理过的,这几天突然想到这个324,所以也想动下手脚,有推荐的型号吗 ...

很长时间不搞了,元器件不太熟悉了。你产品里有没有MCU?

网友D:
你这个完全没有意义么,人家大概知道这地方需要个运放就OK啦,这东西和MCU不一样,你再还其他芯片,也是个运放,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完全没有意义么,人家大概知道这地方需要个运放就OK啦,这东西和MCU不一样,你再还其他芯片,也 ...

加大难度而已么,总是有点用处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加大难度而已么,总是有点用处的

如果我是你,做几根很细的飞线,密封的时候灌在胶里,只要他们挑开,板子就短路,然后就烧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我是你,做几根很细的飞线,密封的时候灌在胶里,只要他们挑开,板子就短路,然后就烧了,哈哈 ...

好办法啊 长见识:lol

网友E:
人的创造力还是很巨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我是你,做几根很细的飞线,密封的时候灌在胶里,只要他们挑开,板子就短路,然后就烧了,哈哈 ...

这种方法搞不好会给产品带来隐患的。

网友F:
换型号没有用,反推时看的是其外围元件,以及芯片工作点。
所以换芯片没有什么迷惑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法搞不好会给产品带来隐患的。

是的,单纯从保密来说,确实不错,哈哈

网友G:
不知道楼主又搞出了什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玩意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是的,单纯从保密来说,确实不错,哈哈

要实用才行啊。

网友I:
无论是什么运放,测一下信号就全明白了.根本和透明公开没区别.

网友J:
1、在电流不大的信号线上串联60欧姆以上的电阻(让万用表的通断档不响),这样小偷在用万用表测连线关系时将增加很大的麻烦。
2、多用一些无字(或只有些代号)的小元件参与信号的处理,如小贴片电容、TO-XX的二极管、三极管、三到六个脚的小芯片等。

楼主:
引用 网友I:
无论是什么运放,测一下信号就全明白了.根本和透明公开没区别.

我是用工业胶水灌封的。当别人花力气把电路板从胶水中分离出来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元件搞坏了,所以改运放还是有一定迷惑性的。

网友I:
当别人花力气把电路板从胶水中分离出来的时候,其实一个元件都不会坏;;P

网友I:
稍有些水平的根本不用拆,看看电路有什么功能,设计一个更好的出来更方便.

网友K:
用黑色的AB胶封死。

网友L:
没用的,就算把器件全部做成集成电路,只要想抄,费点劲还是能抄的。

网友M:
很容易就被发现了。

网友N:
就一个运放人家抄板的可以破开芯片看里面的晶元。。。

网友O:
引用 网友I:
稍有些水平的根本不用拆,看看电路有什么功能,设计一个更好的出来更方便.

1、如果仿制者有能力设计出更好的版本,那就不是抄电路了,是抄创意。
2、极端复杂或极端精密的电路,不是看一眼就能明白的。
因此,对于功能简单的电路,根本不用费尽心思去加密——重新设计都比解密容易

网友P:
有幸见过日本和德国的一些工业控制板,他们里面的所有器件丝印完好。
也就是说,人家根本不怕你抄。

这才是真正的工业强国。正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P:
有幸见过日本和德国的一些工业控制板,他们里面的所有器件丝印完好。
也就是说,人家根本不怕你抄。 ...

里面有你买不到的专用器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O:
1、如果仿制者有能力设计出更好的版本,那就不是抄电路了,是抄创意。
2、极端复杂或极端精密的电路,不 ...

可以加密,但不要费力去**。

网友Q:
你的324可以用绑定的方法来做,不过这样不如加个MCU@

网友R:
全打磨了要好一点儿

网友S:
如果324只是起到正常的运放电路,一般人都能从电路上猜的出来

网友P:
引用 网友B:
里面有你买不到的专用器件。

有的有,应该是专门定制的;有的没有,就是普通的片子。

网友T:
环境把电工逼得都偏离了正道了。我觉得靠换个引脚不兼容的运放(基本上没有),然后磨掉字,防**,还不如花精力把东西做好,让他防出来都没市场

网友U:
你可以过孔来解觉下别人抄板的问题

网友V:
没用,这样加密根本就抵挡不住,加胶也不管用,增加不了多少难度

网友W:
引用 网友D:
如果我是你,做几根很细的飞线,密封的时候灌在胶里,只要他们挑开,板子就短路,然后就烧了,哈哈 ...

高手太高了

网友X:
引用 网友P:
有幸见过日本和德国的一些工业控制板,他们里面的所有器件丝印完好。
也就是说,人家根本不怕你抄。 ...

hp还公开电路图呢;P

网友Y:
要欢迎人家抄你的板,有本事的是人家抄得,用不得,或者,抄得,修不得。多搞一些怪电路在里面,明明白白摆在人家目前,读懂不得,这才是你的水平。不过,不要故弄玄虚,做小丑哦。

网友Z:
引用 楼主:
那必须的,我还用工业胶水把电路灌封起来的,但还是防不胜防啊。所以要添加新的“陷阱” ...

请教一下,你用什么型号/品牌的胶水?我也要防抄板,向前辈学习一下

网友AA(2014-03-22):
怪不得中国技术落后,都搞封锁去了。

赞成。如果都搞封锁,互不交流,21ic搞什么论坛?!

网友AB:
还是一种可行部分电阻电容嵌入PCB里做成埋阻埋容的板,也IC型号擦掉/叫生产厂家打一个神马都不是型号。

网友AC:
能代替的很多,4运放引脚基本都兼容,但是价格上324便宜。

网友AD:
有好多脚不一样的运放啊,脚位跟339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