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替代型号推荐

楼主(2014-02-16):
防抄板真是个头疼的问题。  小弟想到一个办法,有没有可以替代LM324的运放,脚位跟324不同的?这样我把型号擦掉,别人也不容易想到这就是运放了。  请大神帮助推荐一下了。。。

网友A:
人家要抄泥的324也够寒惨的拉,哈哈,象这类低含金量的产品比的是销售渠道及价位,薄利多销.靠保密是靠不住的.封环氧增加点**难度也难不倒存心想仿的人,换陌生型号成本会增加很多,324几毛钱的货,陌生型号恐怕得几元钱.

网友B:
楼上正解,哈哈哈

网友C:
有好多啊具体型号还想不起来了。

网友D:
我猜楼主的是意思是硬改LM324管脚顺序,让没文化的抄板的人增加难度,分析不出那个是324,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猜楼主的是意思是硬改LM324管脚顺序,让没文化的抄板的人增加难度,分析不出那个是324,呵呵。 ...

是的 ,有的同行真的只会一模一样的抄的。管脚换掉型号擦掉就识别不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要抄泥的324也够寒惨的拉,哈哈,象这类低含金量的产品比的是销售渠道及价位,薄利多销.靠保密是靠不住的. ...

是啊,没办法只要能增加抄板难度想尽了办法  不仅仅是换陌生型号。推荐个替代324的型号吧?要脚位不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没办法只要能增加抄板难度想尽了办法  不仅仅是换陌生型号。推荐个替代324的型号吧?要脚位不同的 ...

先看脚位图,根据Exx去查型号.

网友E:
没一点文化的人会去抄你的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脚位图,根据Exx去查型号.

真是高大上的资料啊

网友F:
再怎么换,始终还只是个四运放,有文化的人很容易 就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