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没GPS模块,能不能用单片机串口模拟输出GPS数据

楼主(2014-02-16):
最近弄了个基于GPS的电子围栏系统,但手头没有GPS模块,能不能用单片机串口模拟输出GPS数据测试。菜鸟在此向各位老师请教:
1、51单片机能不能做到?

2、输出格式上有什么特殊要要?
3、是不是只需要模拟输出$GPRMC数据就够了?输出频率多少合适?
4、如改变该语句第七项“地面速率”是不是电子围栏就会显示对应的速度?同样的经纬度也可以通过谷歌地图来取样填入。
谢谢!

网友A:
如果你知道格式,当然可以模拟,转发就行。记得好像是9600BPS的。
另:TB买一个才几十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知道格式,当然可以模拟,转发就行。记得好像是9600BPS的。
另:TB买一个才几十元。 ...

感谢您的回复,刚在X宝上花25元淘了个二手的SIRF3模块,方便继续学习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