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请教:任务最低优先级的设置???

楼主(2014-02-16):
任务最低优先级设为10
#define OS_LOWEST_PRIO           10

系统共4个任务,优先级分别是2、3、4、9。

运行结果是,优先级为9的任务得不到执行。

同样的,
任务最低优先级设为7
#define OS_LOWEST_PRIO           7

系统共4个任务,优先级分别是2、3、4、6。

运行结果是,优先级为6的任务得不到执行。

这是为什么???

网友A:
肯定是使能统计任务了  所以最低两个优先级不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点,是不是统计任务使能了,统计任务使能的话会占用次低优先级的任务! ...

恩,应该是,我试试。谢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使能统计任务了  所以最低两个优先级不可用

好的,谢谢前辈!

楼主:
我想结贴给分,但是说“分数未分配完,或分数存在错误”

网友C:
使用统计任务了。

楼主:
版主,赶紧啊,我想结贴给分,可是“分数未分配完,或分数分配存在错误!”,我该怎么弄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