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同类型整数计算

楼主(2014-02-17):
(无正文)

网友A:
成立是没有问题,但结果还是可能溢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立是没有问题,但结果还是可能溢出

如何更正的呢?   dat=unsigned int(1000*num1+100*num2+10*num3+1);这样更改是否正确的呢

网友B:
uint为2个字节 0-65535的范围,uchar为1个字节0-255的范围,如楼主所说num1为uchar 假如说等于255,1000*255=255000,这已经溢出了,这个公式很容易溢出

网友A:
结果已经超过了unsigned int的表示范围,必须用32位表示(假设unsigned int是双字节的)

修改如下
unsigned long dat;
dat=1000ul*num1+100*num2+10*num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