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怎么使用BSP的USB虚拟串口例程?

楼主(2014-02-17):
在MDK471里打开BSP资源(\NANO100BSeriesBSP_CMSIS_V1.00.007\Samples\Driver\USB\VCOM\KEIL文件夹的)VCOM例程(USB虚拟串口),选择MCU型号NANO130KE3BN,编译并下载到nano130板里,把板与电脑连接,安装驱动,电脑出现了COM10串口。 把NANO130KE3BN第44(UART0_RXD)和45(UART0_TXD)用导线短接,做串口自发自收实验,用串口助手软件打开COM10,不能实现键盘回显,为什么呢? 串口参数是8位数据、1位停止、无校验,无流控。各种波特率都试过。

楼主:
虚拟出来的串口使用MCU的哪个UART端口?波特率可以自适应吗?

网友A:
我也正用这个了,调试ing。。。

网友A:
引用 楼主:
虚拟出来的串口使用MCU的哪个UART端口?波特率可以自适应吗?

应该看看那一部分的代码,应该是串口0

楼主:
程序有打开Uart0中断

楼主:
原来把UART0映射到PORTA,收发是76和77二脚。

网友B:
编译好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译好就能用。

九哥,请教你一个问题:如下面帖子的五楼
http://www.nuvoton-m0.com/forum. ... p;tid=88&extra=
用这个例程虚拟出了COM10,但是一打开COM10就报错,像COM10已经打开过似的。这要从哪些方面入手检查?请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C(2014-05-29):
我把例程下进去之后直接没有Vcom口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