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上电导通的危险 ? ? ?

楼主(2014-02-17):
(无正文)

网友A:
示波器上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有,si2302处的G极电压由于经过2个LDO产生,肯定会慢于IRF3205的G极电压,因为刚开始2302不导通 所以3205的G极只有一个上拉,优先导通。实际情况要看2个LDO实际的延迟是多少,看你加的大电容,就能感觉到延迟肯定不可忽略

网友C:
肯定有的。
第一个MOS管后面再加一个PNP或者PMOS反相。

网友D:
上电时,第一个管子有相当时间不通。

网友D:
只要在3205的G极对地加个小电容就可以保证在上电时3205不通。3205的G极电阻改为30K,30K。

网友E:
这是单脉冲发生器吗?

网友F:
要看你两个LDO延迟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