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正方波信号转换成等效直流电

楼主(2014-02-17):
(无正文)

网友A:
额 用滤波电容不行的么?

网友B:
看电流情况,用锂电池,电容,电感,反正都是储能。

网友C:
不能进行滤波吧,你用了滤波那不就是低通,将电压拉低了,电机是有额定电压的,你应该将电机的驱动方波频率加快点,比如百毫秒级别,这样点击就不会兔兔的走了,此外滤波只有在信号上面说,功率上的操作,滤波效果不好吧,

网友D:
加LC滤波环节是有必要的。另外,提高驱动方波的频率。

网友E:
二极管搭整流桥,再来点容

网友F:
就像楼上说的,还是加快方波频率,就不会断断续续了,滤波的话是会把电平拉低的,驱动不了电机。
方波一般用RC滤波得到直流电平值,这个一般是用在电压调节控制电源输出幅度上。

楼主:
我用示波器仔细测量,发现根本无法通过加快方波频率来实现,因为我是通过8050三极管控制IRF7105的,但是IO口信号经过三极管基极电阻后,信号就丢失了一部分,有没有什么办法处理这个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是因为主程序调用子程序的区间出了问题,限制电机已经不再兔兔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