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汇编 数据地址分配

楼主(2014-02-17):
在用汇编的时候  伪指令DC16分配 2个字节的 地址给定义的 标号

发现在RAM的00-FF区   会变成DC8 DC8代替DC16
但是在RAM100-3FF区 也会变成DC8 DC8代替DC16  给这个地址区赋值不能一次性附16位的数据 要分开来
难道在用汇编的时候不能直接操作16位的数据吗  要8位8位分开来操作吗 求解

网友A:
这确实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8位的单片机有操作系统16位数据的汇编指令吗?

楼主:
ST里面的 LDW 不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确实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8位的单片机有操作系统16位数据的汇编指令吗?

LDW 不算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LDW 不算吗

那要看你怎么用了?

楼主:
再提点两句吧  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你怎么用了?

再提点两句吧  大神

网友A:
你就直接说你是怎么做的吧,多数情况都是操作不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直接说你是怎么做的吧,多数情况都是操作不当。

现在 没有问题了  8位8位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