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黑色的东东叫啥

楼主(2014-02-17):
:)
这种黑色的叫啥啊??贴在机箱上的
1、黑色;
2、厚度0.6mm;
3、有点硬,不是橡胶;
4、耐压在6KV以上,高绝缘的;

网友A:
看不清,估计是散热的(填充在机箱和IC之间)
如果有线,估计是加热毯,防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估计是散热的(填充在机箱和IC之间)
如果有线,估计是加热毯,防寒的 ...

不是散热的,就是绝缘的
高耐压,防打火的
做8KV的静电放电模拟器,上面有这个东东

网友B:
看不清啊,可以是一种特殊的绝缘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清啊,可以是一种特殊的绝缘材料

黑色的绝缘纸,不知道叫啥:'(

网友B:
哦,这种在开关电源中也见过,就是起绝缘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这种在开关电源中也见过,就是起绝缘作用的

:'(
恩,叫啥知道不??
我要采购

网友B:
可以咨询咨询做开关电源的朋友

楼主:
我到绝缘网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3M胶

不是,是绝缘纸

网友D:
修马达的青稞纸

网友A:
拍全、拍清晰点就好分辨了……
绝缘还真没见过这么厚的……普通开关电源PCB底下都垫有一层薄薄的绝缘材料,卖电源的说是云母片,我看不太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全、拍清晰点就好分辨了……
绝缘还真没见过这么厚的……普通开关电源PCB底下都垫有一层薄薄的绝缘材料, ...

:)
找到了,谢谢大家。是PC绝缘片,6KV耐压没啥问题,还防火的。

网友E:
防静电的。

摄影技术有点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防静电的。

摄影技术有点差啊。

:$
bushi
绝缘的
我做EMC仪器用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bushi
绝缘的
我做EMC仪器用的

EMC会用到这个??

不会是导电橡胶吧??

网友F:
功率管与散热片间也常见,导热,绝缘,但不知道叫什么,类似硅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功率管与散热片间也常见,导热,绝缘,但不知道叫什么,类似硅胶

PC绝缘片

网友G:
绝缘纸,PC材料的耐压高点

网友H:
嘿嘿,不知道什么作用,隔热 防静电?

楼主:
引用 网友H:
嘿嘿,不知道什么作用,隔热 防静电?

耐高压(6KV以上),防火。

楼主:
引用 网友H:
嘿嘿,不知道什么作用,隔热 防静电?

高压的时候,触点很容易才生火花的

网友I(2014-07-03):
绝缘垫,我们之前用过。放在AC/DC电源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