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静态变量通过函数返回枚举值,结果总是乱七八糟的

楼主(2014-02-17):
枚举类型的定义
typedef enum
{
    MMT_DCR0=0 ,
    MMT_DCR1=1,
    MMT_DCR2=2,
    MMT_X0=3
}Meter_Model_Type;
定义为全局静态变量
  1. static Meter_Model_Type ex_meter_type=MMT_DCR1;
函数体
  1. Meter_Model_Type get_meter_type(void)
  2. {
  3.   return ex_meter_type;
  4. }
get_meter_type总是返回不定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代码改变了该变量的值?
从贴上来的代码没看到什么问题!

搜索了整个项目文件,只有四处出现这个变量,只有一处有赋值操作.但是怎么也不可能赋范围外的值.奇怪的是调用这个函数,会出现范围外的值.

网友B:
是不是还定义了其它变量,有可能是操作其它变量越界了。比如数组。
你可以把这个变量定义在最数组的前面试试,但最终还是要解决越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