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034的芯片,写hex文件,出现wrongkey现象怎么解决?

楼主(2014-02-17):
(无正文)

网友A:
是不是密码不正确?

楼主:
写过hex文件,密码没改过呀,再写就锁住了。

网友A:
是不是程序写到密码区啦?

楼主:
不是呀。是别人写的程序,编译成hex文件给我。写进去了几次,然后就写不进去了。程序虽然是不一样的,但是密码应该没变吧。莫非密码和上次的不同了。

网友B:
应该是密码错误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呀。是别人写的程序,编译成hex文件给我。写进去了几次,然后就写不进去了。程序虽然是不一样的,但是 ...

烧写的过程没有掉过电吧  或者别的原因中断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密码错误了.

有可能,我再查查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写的过程没有掉过电吧  或者别的原因中断过

应该是没掉电,可能是密码错了,我再查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密码不正确?

我想把分给你,有两个原因,一你是第一个回复的,二你的头像不错,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