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进制转十进制编程

楼主(2014-02-17):
uchar tt=0xf5;
uint tab;

如何编写0xf5转成十进制,结果赋给 tab。。。。
请各位指教。。。

网友A:
楼主学习走入了误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学习走入了误区。

指点指点啊

网友B:
你有什么想不开的事,折腾这个

网友C:
求余,求商,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什么想不开的事,折腾这个

十六进制转十进制,因十进制百、十、个位需数码管独立显示

如0xf5 在数码管显示的百、十、个位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余,求商,循环

如何求余,求商,可以详细的吗?  指点指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何求余,求商,可以详细的吗?  指点指点

比如十进制98
1:
98%10=8 个位
98/10=9

2:
9%10=9  十位
9/10=0

3: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如十进制98
1:
98%10=8 个位

那再请教,就0xf5这个十六进制数的,转十进制,那你又是如何写的代码呢
在下菜鸟级别的,多问了,望指点

网友D:
转为十进制后,你打算怎么存储、怎么用呢?是想打印输出还只是存储运算?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再请教,就0xf5这个十六进制数的,转十进制,那你又是如何写的代码呢
在下菜鸟级别的,多问了,望指点 ...

x=0xf5;

bai = x/100;    //百位
shi = x%100/10;
ge  = x%100%10; //个位

网友:
内存中都是01,主要就是打印和显示的问题吧!十六进制0XA和十进制10在内存里都是一样的看你怎么读取,唯一注意的就是有符号还是无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为十进制后,你打算怎么存储、怎么用呢?是想打印输出还只是存储运算? ...

转十进制后,只要是给数码管输出数据

因数组 tab[]={...};  0-9相对应的
还有,提取出来还做别的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x=0xf5;

bai = x/100;    //百位

这样转,百十个位是十进制的吗?  但X是十六进制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样转,百十个位是十进制的吗?  但X是十六进制的

是这样的,你可以用数码管显示出来看看...

网友F:
这个16 进制和10进制 只是表示方法不一样 在内存里面都是一样的 不需要转换例如 x0E 在内存里面是1110
10 进制 14 也是 1110 。 你要到数码管理面显示 也不需要16进制 和10进制的转换。你只是把内存里面的数据用什么进制表示出来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16 进制和10进制 只是表示方法不一样 在内存里面都是一样的 不需要转换例如 x0E 在内存里面是1110
10  ...

比如说,tab=0x7a;
num1 = tab/100/10;
num2 = tab%10;
num =10*num1+num2;

则num= 22,这个成立吗?

网友F:
怎么会等于22 是122

网友E:
引用 楼主:
比如说,tab=0x7a;
num1 = tab/100/10;
num2 = tab%10;

:L显然不成立...

网友F:
百位没有提取

网友F:
比如说,tab=0x7a;
num0 =  tab/100;
num1 = tab/100/10;
num2 = tab%10;
num =100*num0 +10*num1+num2;

网友F:
上面那个还有一点小错误 是这样的计算的 显示 百位 十为 个位
比如说,tab=0x7a;
num0 =  tab/100;
num1 = (tab%100)/10;
num2 = tab%10;
num =100*num0 +10*num1+num2;

楼主:
引用 网友F:
百位没有提取

我只提取十,个位的数据。。。

网友G:
那个不叫转换成十进制,可以转换成BDC格式。
或者转换成字符串,一个printf就解决了。
转换成BDC格式的话,如果用51汇编,可以用DA指令,就是十进制加法调整,只要几次加法和就可以了,不需要昂贵的除法。
附一小段51汇编程序
bintobcd16:
        ;in, r2,r3
        ;out r4,r5,r6
        clr  a
        mov  r4,a
        mov  r5,a
        mov  r6,a
        mov  r7,#16
bintobcd16re1:
        mov  a,r2
        rlc  a
        mov  r2,a
        mov  a,r3
        rlc  a
        mov  r3,a
        mov  a,r4
        addc a,r4
        da   a
        mov  r4,a
        mov  a,r5
        addc a,r5
        da   a
        mov  r5,a
        mov  a,r6
        addc a,r6
        da   a
        mov  r6,a
        djnz r7,bintobcd16re1
        ret

网友H:
汇编中十进制后不加h,十六进制加h,直接对内存单元进行操作

网友I:
楼主没掌握“数制”,花点时间再读读。这个关要是不过,以后的路很难走。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没掌握“数制”,花点时间再读读。这个关要是不过,以后的路很难走。 ...

恩恩,请指个知识点方向啊。。。

网友J:
自己补一下C语言基础吧。

网友K:
11楼正解

网友L:
/******************************************
* 名称:     dec_to_dec(uint16 b)()
* 功能:     10进制→16进制
*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
* 说明:     b--待要转换的10进制数
                     hex_buf---转换结果(16进制)
*******************************************/
void    dec_to_hex(uint16 b)
{
                int i;
                arr[0]=0;
                arr[1]=0;
                arr[3]=0;
                for (i=0;i <3;i++)
        {
                arr[i]=b%16;                                          //取余
                b=b/16;                                                      //整除
                if (b==0)   break;
        }
                for (;i>=0;i--)
                {
                                switch (arr[i])
                {
                         case 10:
                                                          arr[i]=0X0A;
                                                                  break;
                         case 11: arr[i]=0X0B;
                                                                  break;
                         case 12: arr[i]=0X0C;
                                                                  break;
                         case 13: arr[i]=0X0D;
                                                                  break;
                         case 14: arr[i]=0X0E;
                                                                  break;
                         case 15: arr[i]=0X0F;
                                                                  break;
                         default:
                                                                  break;
                }
                }
                hex_buf=(arr[2] << 8) | (arr[1] << 4) | arr[0];
}

/******************************************
* 名称:     hex_to_dec()
* 功能:     16进制→10进制
*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
* 说明:     a--待要转换的16进制数
                     dec_buf---转换结果(10进制)
*******************************************/
void     hex_to_dec(uint a)
{
        int   str[3];
        int   j;
                j=0;
                str[0]=0;
                str[1]=0;
                str[3]=0;
        while(a)
        {
                str[j]=a%10;                                           //取余
                a/=10;                                                           //整除
                j++;
        }
                dec_buf=str[2]*100+str[1]*10+str[0];
}

网友M:
uchar tt=0xf5;
uint tab;
个人觉得,你进入了误区;
table = 0xf5; 在处理器中存储的肯定是二进制,你要按10进制使用,或者按16进制使用那是你的事了。
如:
printf("%d",tba);
printf("%x",tba);

网友N:
char a = 0xf5;
int i,j;
for(i = 0 i < 2; i++)  {
    j = (a >> i*4) & 0xF;
   j += j*(16^i);
}

网友O(2017-03-07):
30楼,绝好的东东呀!!!

网友O:
引用 网友L:
/******************************************
* 名称:     dec_to_dec(uint16 b)()
* 功能:     10进制 ...

绝好的东东呀!!!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