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请问有耐压48V的充电芯片吗?

楼主(2014-02-17):
目前想给8节锂电池充电,发现这种充电芯片不多呀?我只看到LT有。能问一下有没有其它厂商的芯片能耐压这么多的?

网友A:
估计没有
隔离电源 分几个充

楼主:
不知道这样做行不行
8节电池充满电电压为33.6V,如果我的输入电压用DCDC转换成33.6V后,通过一个MOS后,直接接电池,电池后串一个采样电阻,向MOS通入PWM,控制充电电流,当达到电压33.6V时,关掉MOS,完成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没有
隔离电源 分几个充

不知道这样做行不行
8节电池充满电电压为33.6V,如果我的输入电压用DCDC转换成33.6V后,通过一个MOS后,直接接电池,电池后串一个采样电阻,向MOS通入PWM,控制充电电流,当达到电压33.6V时,关掉MOS,完成充电。

网友A:
1 是充不满
2 是不安全
为什么一定要8 串啊,你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是充不满
2 是不安全
为什么一定要8 串啊,你做什么?

1充不满原因是什么?因为电压都已经为33.8了。
2不安全我可以理解,后期我再加上电池保护和电量统计,不知道这样安全性如何
8串算下来电池电压为33.8,我用来驱动电机,助力自行车

网友B:
自己做一个充电电源就行了,用常规的芯片+LM358做充电控制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