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变压器反射阻抗分析,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4-02-17):
用两个变压器,一个是高压变压器T1,一个调节变压器T2,原边串联;调节变压器的副边通过桥堆整流后连接在一个三极管上,三极管的基极是0~10V的编程电压,三极管的阻抗将随基极电压的变化而变化;这样通过阻抗反射原理想在原边进行分压;使高压变压器的输出电压是0~15KV变化,请问有谁做过类似应用没?现在发现调节变压器的效率稍微低一点就会导致反射回原边的阻抗很低,关于调节变压器效率的提高有什么好的建议?调节变压器的制作工艺上有什么要求?希望大神赐教,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还不如改成下图电路。或许可以完成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如改成下图电路。或许可以完成功能。

那不行,我是想要通过一个编程电压和反馈电压自动调节高压变压器输出,你这个完成不了相关功能。

网友B:
没这样用过,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这样用过,进来学习一下

一起研究哈!

楼主:
没有人回答,好伤心要沉贴了!

网友C:
主要看看变压器做的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看看变压器做的怎么样

怎样才能做得好呢?有哪些具体指标?

楼主:
论坛的大神去哪了??大神去哪了????

网友D:
楼主把这个事儿想的简单了
它表面看不出什么,要实现功能满足性能——不常规而不好讲

网友E:
变压器这一块不太懂   帮忙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把这个事儿想的简单了
它表面看不出什么,要实现功能满足性能——不常规而不好讲 ...

大哥,推荐些书啊,**啊,各种资料,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这一块不太懂   帮忙顶

谢谢,

网友F:
磁放,无法做到输出为零

楼主:
引用 网友F:
磁放,无法做到输出为零

0~15KV全范围当然是无法达到的,但目前做的样品只能6KV到10KV变化,;达不到要求,蚂蚁大哥求教育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0~15KV全范围当然是无法达到的,但目前做的样品只能6KV到10KV变化,;达不到要求,蚂蚁大哥求教育啊! ...

怎样才能让可调范围扩大点呢?

网友F:
拓朴上无解, 只能改方案, 比如调压器+变压器作二级变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不行,我是想要通过一个编程电压和反馈电压自动调节高压变压器输出,你这个完成不了相关功能。 ...

2楼电路中R5改成数控电位器或其他调压器就可以通过一个编程电压和反馈电压自动调节高压变压器输出了。楼主用涡流损耗发热的方法调压不可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楼电路中R5改成数控电位器或其他调压器就可以通过一个编程电压和反馈电压自动调节高压变压器输出了。楼 ...

大神,考虑了你的看法后觉得行不通,数控电位器不能连续变化,他的阻值是跳变的,难以满足本应用。谢谢大神的帮助!

楼主:
期待大神,等待大神!大神,给个答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