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DS差分线上并联几个皮法的电容,是靠近源端放还是末端放

楼主(2014-02-17):
LVDS差分线上并联几个皮法的电容,是靠近源端放还是末端放,请教各位

网友A:
要靠近末端,用于补偿

网友B:
我认为也是末端

网友C:
好像也有源端的说法, 因为末端放会引起EMI电流的增大,如果是为了EMI,可以考虑源端。

如果是为了增强抗扰确实应该是末端,看楼主加电容的目的,如不明确,可以源末端都考虑增加摆放位置。

网友D(2019-11-25):
靠近那端需要先确认驱动方式,解码方式。如果是LVDS,一般是流控(CML),那么就放置在末端,这种并联端接,主要解决末端接收器阻抗不匹配问题。如果是压控,一般放置在源端

网友E:
电容源端末端都无所谓,那个端接电阻一定要放末端   亲身试过    信号质量差好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