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1 相關問題

楼主:
AC, AI, ov, LED, se
我想用8051 (AT89S52) , 語言是ASM,  連接CD4094BE 來控制8個LED燈
目標是8個 LED   呈 1011 0011    ,   0= 發光,  1 = 熄

錯誤程序如下:
ORG 0000H
AJMP MAIN

MAIN:
           SETB P1.4                         ;STR
           MOV A, #10110011           ;數值放入acc
           MOV P1.3 , A
           RRC A
           SETB P1.2                           ;CLK
           CLR P1.2                              ;CLK
           AJMP MAIN
求高人幫忙     錯誤在哪   ?  該如何改正?

网友A(2014-02-17):
MAIN:
            SETB P1.4                         ;STR
            MOV A, #10110011           ;數值放入acc
            MOV P1.3 , A
这是不是应该追加一个循环8次的条件,完了后跳过下面的程序
            RRC A
            SETB P1.2                           ;CLK
这是不是应该追加点延时
           CLR P1.2                              ;CLK

网友B:
不加延时,只有黄金圣斗士看得清。

网友C: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30H
MAIN:
SETB P1.4 ;STR
MOV A, #10110011B ;數值放入acc,不加‘B’表示十进制数
MOV P1.3 , A   ; P1.3是布尔量,A是字节,数据类型不一致啊
RRC A
SETB P1.2 ;CLK
ACALL DELAY   ;调用延时子程序
CLR P1.2 ;CLK
AJMP MAIN
END

没看具体程序,只是看了一下程序结构,发现这些问题,楼下继续。而且这个程序还应该加个8次的小循环。

网友A:
用C方便很多啊

网友D:
程序我没看,上面已经有回答了。

我只是想问一句,ASM是什么语言???
你能表达的再清楚一点吗。
不行就来点Assembler吗!!!

网友E:
我的天哪ASM是彙編語言,c是c語言,都不知道!樓上彙編語言有問題是因為沒有開始也沒有結尾呀!程序不可能這樣的不然就進入死循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