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求问:两个隔离电源模块的地能共地吗?

楼主(2014-02-17):
请教金升阳技术专家:
    打算在板子上使用两个隔离电源,一个隔离出12V,一个隔离出5V,这样每个隔离电源都会对应出一个隔离的地来,请问专家,这两个隔离出来的地信号, 共地可以吗?谢谢

网友A:
两个隔离模块的地是可以接一块的,对于纹波噪声要求较高的场合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增加滤波电路,如LC或π型滤波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隔离模块的地是可以接一块的,对于纹波噪声要求较高的场合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增加滤波电路,如LC或π型 ...

非常感谢!

网友B:
不可以直接接到一起,否则就起不到隔离的作用了。

网友C:
可以。
但2路电源的地回路最好分清,避免相互间打架(干扰)。

网友D:
木问题的。

网友D:
直接连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