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看这个电路有什么隐患,谢谢。

楼主(2014-02-17):
现在搞一个产品,电池与直流电源对产品供电。电池供电为三节1.5V电池供电,直流供电部分为5V供电。当没有直流供电的时候,主要用电池供电;有直流供电的时候,电池停止供电。二极管用的是1n4148。请问按照这个电路有不有什么隐患。谢谢。

楼主:
以前没有搞过这一块,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没问题鸭,都是这么用的.切换二极管用5817之类的肖特基2极管,压降小点,可延长电池使用时间.
也有人用一个大电阻从5v连到电池正极,平时以几百微安小电流对电池进行浮充,虽然理论上1.5v电池是不可充电的,但实际上还是有效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鸭,都是这么用的.切换二极管用5817之类的肖特基2极管,压降小点,可延长电池使用时间.
也有人用一个大 ...

谢谢T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