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电路找错?

楼主(2014-02-17):
这个放大电路目前只能放大很短的一段时间,然后失真,波形消失,重新用示波器探头在信号输入端点一下,又可以重新放大一段时间,周而复始,请大神找错

网友A:
这是什么电路,0.1uF电容什么作用

楼主:
LM324放大电路

楼主:
引用 楼主:

具体作用不知道,在典型电路上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电路,0.1uF电容什么作用

0.1电容作用不知道

网友B:
把0.1uF电容短路试试~

网友C:
隔直电容串的位置错了,隔离了运放的直流偏置电压。
将提供直流偏置电压的 100K 电阻那端直接连接在运放的正输入极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隔直电容串的位置错了,隔离了运放的直流偏置电压。
将提供直流偏置电压的 100K 电阻那端直接连接在运放的 ...

这个试过,理论上你说的是对的,但是我接上后反而什么都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0.1uF电容短路试试~

这个好像短过,过会我再试一下,感觉好奇怪的现象

网友D:
楼主 输入源是啥?它输出是什么幅度和频率的信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输入源是啥?它输出是什么幅度和频率的信号啊?

hart信号,即频率改变的正弦信号

楼主:
引用 楼主:
hart信号,即频率改变的正弦信号

幅度480mv左右

网友D:
F1:“放大很短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内的输出和对应输入是正确的不?
F9:‘100k电阻换到运放同相端,输出就没有了’,这个能看看运放同相端连接的电容两端信号是啥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F1:“放大很短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内的输出和对应输入是正确的不?
F9:‘100k电阻换到运放同相端,输出就 ...

一段时间内,信号先是正常,然后从上端开始逐渐出现截止失真,直至输出信号完全消失;
电容两端信号是一样的

网友E:
哥们你把输入的电容放到前面试试

网友F:
单电源供电?正输入要加偏置 ,二分之一。
把原隔直电容位置短路,电容接前面。负反馈电阻改动一下。
放大倍数这么小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电源供电?正输入要加偏置 ,二分之一。
把原隔直电容位置短路,电容接前面。负反馈电阻改动一下。
放大 ...

我放大1.5倍,负反馈电阻改动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放大1.5倍,负反馈电阻改动什么意思?

是单电源供电

网友G:
运放+端没有直流偏置

一语道破难关咯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运放+端没有直流偏置

其实我现在隔直电容后端加了一个下拉电阻貌似放大时间好了,明天过去继续验证,还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H:
直接短路上面那个100k电阻!

网友I:
在+端接100K电阻到地试试,可能是漏电流导致+端电压漂移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0.1电容作用不知道

电容作用是只放大交流信号,直流增益为1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在+端接100K电阻到地试试,可能是漏电流导致+端电压漂移了。

这个试了,貌似可以了,不知问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接短路上面那个100k电阻!

什么理由?

网友K:
Vin直接接隔直电容;后面才接电阻串并联电路,给同相端以直流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K:
Vin直接接隔直电容;后面才接电阻串并联电路,给同相端以直流偏置

我又焊了一套,你们说的都对,就是第一套不知道,嘛子回事,现在ok,谢谢兄弟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容作用是只放大交流信号,直流增益为1

本身输入端,直流就过不去,怎么说是直流增益为1?求嗑普

网友J:
引用 楼主:
本身输入端,直流就过不去,怎么说是直流增益为1?求嗑普

在电容输入端的电路作用是什么?偏置吗?如果偏置电路放在电容后面是不是我说的那样了,0.1uF电容作用还要问吗?在学习中没有学过这样的电路吗?

楼主:
由于不会结贴给分,对不住了兄弟们

楼主:
引用 网友J:
在电容输入端的电路作用是什么?偏置吗?如果偏置电路放在电容后面是不是我说的那样了,0.1uF电容作用还要 ...

秒懂了,已经,you are right!

网友L:
电路直流偏置不正常。电路要工作有直流状态及交流状态两种。因为运放高阻办输入,暂时有个直流工作点,随着电容的充电信号变成失真,最后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路直流偏置不正常。电路要工作有直流状态及交流状态两种。因为运放高阻办输入,暂时有个直流工作点,随着 ...

虽然读者不太通讯,但貌似道理说得通

网友M:
试试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试试这个:

我现在做了两套,把第一套改为你这样的形式,能够成功,另一套加了直流偏置,把原来的电解电容都换掉了,也行了;

楼主:
又遇到一新问题,准备在放大电路前端做一电压跟随器,结果发现out端和地端在通上电后老出现短路现象,断电后是不会出现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在同一个324上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