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DC电源模块的EMC性能

楼主(2014-02-17):
       电源产品,不同的行业对于EMC的要求不一样,针对的测试指标也不完全一样,但是,总体来说,静电、浪涌、脉冲群、传导、辐射这几个项目基本都是共性的要求。那么,针对这些项目,EMC的防护器件该怎么选取呢?
      静电:静电的能力一般来说,取决于产品内部电路的设计和选择的器件等级,当然,在静电测试接触点的电路上增加TVS管、电容、电阻等器件也是有好处的。
      浪涌:这个测试是一个比较大的能量冲击,如果电源没有很好的防护电路,在测试中很容易就会导致产品损坏。在AC-DC电源中,最常用的器件是压敏电阻MOV,在选取MOV的原则是,压敏电压不能太大,如85-264VAC的产品可以选择471、511、561的,如果选取压敏电压过大,由于压敏电阻的特性,压敏电阻上的残压也会损坏电源;第二个方面就是尺寸,建议选择10MM以上,尺寸越大,代表器件的通流量越大,也就是能承受的功率越大。
      脉冲群:这个性能主要是指周边设备动作时对该系统的影响,最好的防护器件就是共模电感,具体感值要根据实际进行调试,推荐1-15mH
      传导:正常来说一般会选用两种器件----电容和电感,电容分为安规X电容和安规Y电容。
      辐射:产品对外的辐射主要来说电源内部的高频开关器件,可以在电源外部的初级和次级之间增加安规Y电容,吸收高频能量。
      EMC防护是一个系统的设计,需要全面的考虑和综合分析,金升阳的AC-DC电源在EMC防护上做了深入的研究,产品的具体EMC防护可以参考相应的技术手册。

网友A:
有没有相关的测试呢?

网友A:
测试的设备 有没有

网友B:
EMC的防护器件该怎么选取呢?

网友B:
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C(2014-03-28):
有相应措施么

网友D:
EMC的问题很多**都提到过了

网友E(2014-11-01):
AC-DC产品对EMC的要求都是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