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关断的问题,请大神指教!

楼主(2014-02-17):
当三极管的上拉电阻变小之后,为什么会影响其的关断电压。
还有mos管的漏电电流大是指什么电流。
三极管和mos管的关断主要看什么。

网友A:
1.楼主所说的上拉电阻 是怎么个连接方式我不太理解 所以第一个问题没法回答 请楼主画个示意图~
2.MOS管的漏电流是指MOS管处于关断状态时,D级和S级之间流过的极小的电流。
3.三极管的关断主要是看BE两级之间的电压,MOS管的关断主要看GS两级之间的电压。

楼主:
R14变小之后对Q9的关断有什么影响
漏电电流的大小对什么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楼主所说的上拉电阻 是怎么个连接方式我不太理解 所以第一个问题没法回答 请楼主画个示意图~
2.MOS管的漏 ...

我发图了。麻烦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R14变小之后对Q9的关断有什么影响
漏电电流的大小对什么有影响

R14变小之后 对Q9的影响很小,但是Q7、Q8的导通、截止速度会加快。导致Q6的切换速度加快。
三极管的漏电流一般是uA级别 对电路影响也不是很大~

楼主:
如果R14变小,那Q9是用三极管好还是MOS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