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单向可探硅关断原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2-17):
楼主说的没错哈 可控硅就是在小于维持电流时才能关断的~
当Q导通时,控制端电压约等于0V;此时可控硅正端的电压波形如下图所示,当电压为0V时,电流也为0,可控硅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没错哈 可控硅就是在小于维持电流时才能关断的~
当Q导通时,控制端电压约等于0V;此时可控硅正端的 ...

谢谢,我明白了,还有一点请教,可控硅过零触发,是不是如图片中红点,电压为零时给可控硅一个高电平一段时间脉,不让可控突然关断,等下一个负冲,保持可控硅一至导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明白了,还有一点请教,可控硅过零触发,是不是如图片中红点,电压为零时给可控硅一个高电平一段 ...

是的哈~ 楼主悟性挺好~

网友B:
整流后的主回路是纯电阻电路,可以关断。

网友C(2014-10-16):
如果整流后有滤波电容,如何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