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使用ARM-linux-gcc 写裸奔程序,有没有生成makefile的工具啊

楼主(2014-02-17):
不用自己编辑makefile
像使用ide那样添加文件即可 有没有类似的工具啊

网友A:
一直只是自己添加,或者修改已经存在的Makefile,期待高人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B:
楼主确定你的裸奔程序是用arm-linux-gcc来写吗?

网友C:
确定 我是在 ubuntu 下 安装 gcc的
make编译的

网友D:
copy一份别的改改就行了,简单,比工具不好用?

网友C:
临阵磨枪 改了一个

网友E:
automake  试试吧。。

网友C:
已经学会临阵磨枪 修改一个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