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xx芯片问题请教

楼主(2014-02-17):
TMS320F28xx芯片,在量产时,用什么方式往芯片中写入程序?
除了用JTAG还有其他方式吗?用什么软件比较方便简单?
CCS产生的out文件能直接写入?还是需要转换成HEX文件?用什么方式转换?

网友A:
可以配置为串口烧写   不见得比CCS中使用插件烧写的快和简单啊

网友A:
可以用C2PROG串口的方式进行烧写,烧写时需要使用CCS生产inte-hex各式的文件:http://www.codeski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