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关于Codewarrior 10.4 操作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2-17):
大婶们。将工程导入CW10.4后,调试编译成功后,关闭之后,再怎么打开原来的工程啊,求图解,能否分享一份CW10.4中文的使用指南,谢谢

网友A:
找到你工程的地址路径,然后直接把cproject 拖到CW窗口左边的工程目录框就可以啊!

楼主:
有木有中文教程之类的操作手册,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木有中文教程之类的操作手册,谢谢

楼主可以看看这个。
https://bbs.21ic.com/icview-665550-1-1.html

网友C:
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如果已解决请按照如下方法结贴:
1、首先在网页的右侧有“我要结贴”,点击进入,界面如下所示:
2、在分数处给分,把相应的分给掉。可以给一个人,也可以给多个人。
3、点击左上角的结贴给分。
这样就把一个贴给结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木有中文教程之类的操作手册,谢谢

CodeWarrior10.4没有中文教程的
软件安装目录下有许多英文资料可供你参考,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在Help - > Search搜索关键字查看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