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这个小框框起什么作用呢?

楼主:
图中画横线的地方有什么作用啊?到处都能看到……

网友A(2014-02-17):
那应该是一个换行符,一般从类UNIX系统生成的文本文件中会有这个符号。

没什么作用,对于编译器来说,相当于空格。

网友B:
没有什么用的

网友C:
有些编辑器就这样显示 我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D:
好像是跟打印有关。

网友E:
这就是乱码

网友F:
难道是中文注释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