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解电容问题

楼主(2014-02-17):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芯片的2脚输出的是方波低电平是VCC,用示波器测试一下就明白了,主要是电荷泵升压原理,这个地方的电容是低通滤波的,保持升压的有效性,也就是储能,这个地方电容最好是高频电容,效果更好,钽电容太贵了吧,没有必要,只要是高频电容,滤除高频噪声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的2脚输出的是方波低电平是VCC,用示波器测试一下就明白了,主要是电荷泵升压原理,这个地方的电容 ...

因为我想改小电路板,如果用贴片的铝电解电容还是会占比较大的体积,所以我想问的是用钽电容可行吗?

网友A:
用1206的电容足够了,不用那么大的电解电容

网友B:
0.1u用0603或0805封装的 104 普通贴片电容就可以了,哪需要用到钽电容。就是10u的C9都有0805封装的。

网友A:
10uf的0805的电容一般是6v耐压的,要用大点封装的,一般1206的电容是16v的,232芯片的理论电压是+-15v,要注意耐压问题。

网友C:
我就用104的贴片

网友D:
0805封装的104贴片电容即可,耐压63V,体积小,稳定可靠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0805封装的104贴片电容即可,耐压63V,体积小,稳定可靠没问题。

这5个电容能全部用0805封装的104贴片电容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5个电容能全部用0805封装的104贴片电容吗?

实际上无问题

网友F:
C8要取决于器件需求,如果是MAX232用0.1UF就可以了,如果MAX232A,推荐用1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