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 过几天突然写不了

楼主(2014-02-17):
DS1302前几天还好好的,能写进去。读出来的数据也是正确的。今天突然写不进去了,但是读出来秒是在走动的.这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呢,时序不对会不会造成这样的现象呢?刚换上新的芯片可以,过一两天就不行了,但是把芯片拆下来再重新焊上就又可以了,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网友A:
估计是哪里接触不好

网友B:
时序估计是差一点点,能读说明电路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序估计是差一点点,能读说明电路是好的

如果是写时序差一点点的话,读数据的函数里面也调用了写函数了,先调用写函数写要读的寄存器地址。因为是中颖的4bit的汇编mcu写的,如果可以的话,能否帮看一下。

网友C:
你的io口是开漏加上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