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01F3系列SPI通信,busy位置1后怎么清0 ???

楼主(2014-02-17):
最近在调式stm8L101F3芯片SPI模块时,SPI作为从机,由于主机的一个干扰,发现ST的SPI寄存器的busy位被置1了,后面的通讯数据的准确率发现就没有办法保证了。
阅读参考手册,的SPI模块之后,测试了以下几种方法,还是不能清除:
1、关闭失能SPI模块,SPI时钟失能,再重新打开。busy标志位还是不能清除;
2、在1的基础上,把SPI初始化为主机模式,发数据,busy位还是不能清除;

测试下来,发现只能可以通过软件复位才能解决。
有谁有没有好办法,可以不用软件复位就可以,清除这个标志位的。。。。

网友A:
没用过,顶一下

网友B:
st的spi是这样的,学会习惯他的设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