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次逼近式模数转换器采集的数据一直在跳动时什么原因?是硬件的问题吗?

楼主(2014-02-17):
第一次用这种AD,有什么解决办法?小弟急求解答

网友A:
用稳定的输入比如来自基准源的输出等做测试,另外就是具体的指令操作问题了。

楼主:
嗯嗯,谢谢解答!!!
AD已经能正常工作还可能和操作指令有关吗?采的数据有一半差不多都正确。还可能是其他问题吗?

网友B:
个人经验感觉有三方面:输入不稳,有尖峰,纹波噪声大等,参考电压怎么样,地线上是不是有噪声,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C:
AD采集的数据,有跳动很常见。要看数值跳动的大小和硬件情况

网友D:
万用表看多了,不习惯纹波的存在了,用示波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万用表看多了,不习惯纹波的存在了,用示波器看看。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经验感觉有三方面:输入不稳,有尖峰,纹波噪声大等,参考电压怎么样,地线上是不是有噪声,用示波器看 ...

嗯嗯,谢谢

网友E:
硬件问题吧。最好发个图,滤波参数不能乱选的。sar的我经常用,没这种问题,短时间稳定性在百万分之几一般都可以的。

网友F:
呵呵,难道是你低位数的AD采集高位的数据?末尾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