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桥电路奇怪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小弟最近在调试半桥电路,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电路图如下:

C:\Users\zhihong\Desktop\LLC奇怪波形\无标题
测试波形如下:
C:\Users\zhihong\Desktop\LLC奇怪波形\tek00000
C:\Users\zhihong\Desktop\LLC奇怪波形\tek00001

CH1黄色:A点波形
CH2蓝色:B点波形
CH3紫色:C点波形
CH4绿色:流过D点的电流波形

奇怪的是:为什么上管驱动(B点波形)都已经关闭,但是半桥的输出(C点)电压不能将为0,而是要等到
下管开通的时候(A点为高电平)才降到0?
请各位大侠帮忙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A(2014-02-17):
因为C点的分布电容、内部电容吧。上管关闭,C点处于较高阻抗状态,有电容的话就保持电压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