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C] 基于MC56F8013的CW 生成的目标文件下载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2-17):
请问有没有将 CW 生成的目标文件用串口直接下载的软件和硬件工具?除了56800E Flash Programming软件及CodeWarrior USB TAP(这东西太贵了)以外的。因为我有时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的工程文件,又需要他能下载我的目标文件。

网友A:
你还,楼主!
我会尽快将你的问题转告给DSC工程师!

网友B:
用串口下载就是使用片内的bootloader了,我们能为MC56F8013提供了动态bootloader和静态bootloader两种,你可以选择,前者只能更新一次片内程序,后者可以反复更新。

56800E Flash Programmer可以下载S-record文件,不需要提供工程。56800E Flash Programmer通过JTAG接口下载

网友C:
56800E Flash Programmer需要一个配置文件,这个配置文件需要编写吗

网友C:
这个和我的问题相同,我用DSP56F807,方便的话各位留下联系方式,向各位请教问题

网友C:
还有,如何向目标板内加载bootloader,各位请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56800E Flash Programmer需要一个配置文件,这个配置文件需要编写吗

这个配置文件不需要编写,所有芯片的配置文件都放在56800E Flash Programmer 的安装目录下面:
..\Program Files\Freescale\FlashProgrammer v1.2\M56800E_Support\initialization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有,如何向目标板内加载bootloader,各位请教了

关于56F8013的bootloader如何使用,请参考这个文档:
http://www.freescale.com/files/dsp/doc/app_note/AN3814.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串口下载就是使用片内的bootloader了,我们能为MC56F8013提供了动态bootloader和静态bootloader两种,你 ...

你好,狠了一把刚从国外买了个CodeWarrior USB-TAP 但是与56800E Flash Programing 使用,JTAG下载却出现CCCSClient::ConfigChain: USB open failure错误窗口。

请问怎么解决,棘手!

网友C:
..\Program Files\Freescale\FlashProgrammer v1.2\M56800E_Support\initialization下的。CFG文件56800E Flash Programmer不认显示无效的文件

楼主:
  怎么解决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狠了一把刚从国外买了个CodeWarrior USB-TAP 但是与56800E Flash Programing 使用,JTAG下载却出现 ...

1) 你的电脑操作系统是XP还是Win7? 32位的还是64位的?
2)请单击'Settings'按钮,然后截图发上来,我想看看你的配置。
3)看看Windows设备管理器里,USBTAP驱动是否成功安装
4)你的usbtap 黑盒子背面,贴着两个字条,上面的字是什么?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rogram Files\Freescale\FlashProgrammer v1.2\M56800E_Support\initialization下的。CFG文件56800E Fl ...

你的芯片是56F807, 56800E Flash Programmer不支持老的56800系列,只支持56800E系列。烧写56F807可以使用CodeWarrior 或者 flash over jtag.

楼主:
1)PC机32位XP系统
2)如图
3)第一次接USB-TAP时提示安装驱动,记得已经安装。现在接上下载器TX/TR 绿灯闪烁。
     接上USB-TAP后资源管理器如图示;
4)USB-TAP 背面标签:1,ONCE;2,900-75116 FEV F 13271189

添加在图片附件!

addition package.zip

截取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芯片是56F807, 56800E Flash Programmer不支持老的56800系列,只支持56800E系列。烧写56F807可以使用 ...

1,我的IC是 MC56F8013VFAE。 请确定不能用 56800E Flash Programming串口下载。
2,购买USB-TAP的一个重要目的是,通过类似56800E Flash Programmin软件直接下载
  目标文件,而不像让其他下载人员看到工程,盗走工程。
3,您提到flash over jtag 能下载。请问免费吗,给个链接最好。
4,发现您是FSL官网的技术支持,有点惊讶!(呵呵)

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1,我的IC是 MC56F8013VFAE。 请确定不能用 56800E Flash Programming串口下载。
2,购买USB-TAP的一个重 ...

我那个回复是给lijunjie88的,你的芯片56F8013可以用56800E Flash Programmer 下载,不是使用串口,是使用JTAG接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1)PC机32位XP系统
2)如图
3)第一次接USB-TAP时提示安装驱动,记得已经安装。现在接上下载器TX/TR 绿灯闪 ...

1,USBTAP上JTAG接口的14脚可以悬空。56F8000系列没有/TRST管脚
2,XP系统下,在设备管理器中, usbtap应该显示在system device下面,看附图

3,在Flash Programmer中,选择烧录文件的时候,不要使用中文路径和文件名。
4,不推荐使用flash over jtag,这个不支持USBTAP,也不支持Win7
5,你的芯片中是否曾经烧录程序,以前能否烧录成功?使用CodeWarrior能烧录么?

楼主:
1,我刚刚用并口下载一遍成功了。
     改用JTAG下,又出现CCCSClient::ConfigChain: USB open failure;有时也出现CCCSClient::ConfigChain: Network timeout错误。
    用Codewarrior 也出现同样错误,不能下载仿真。
2,在资源管理器中的系统设备中能找到 Codewarrior USB TAP。

会不会是这个USB TAP买了个坏。
国内有代理维修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1,我刚刚用并口下载一遍成功了。
     改用JTAG下,又出现CCCSClient::ConfigChain: USB open failure;有 ...

USBTAP driver问题,请卸载CodeWarrior 7.0, 建议先备份你的license 文件。
安装CW8.3,并且安装使用FP1.2

CW8.3下载地址:
http://tinyurl.com/4dk366

FP1.2下载地址:
http://tinyurl.com/2783tpx
下载这一个:
56800/E Flash Programmer Release data: 11/11/2009 SizeK: 97378Kb, Rev#:1.2

楼主:
1,原来还真是软件版本太旧的缘故
2,现安装CW 8.3和 FP1.2 成功完成下载,与调试。
3,准备再买两三个 USB-TAP。北京有无销售,多买优惠怎样?!

本帖马上结账!
非常感谢 FreeScale 技术支持。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芯片是56F807, 56800E Flash Programmer不支持老的56800系列,只支持56800E系列。烧写56F807可以使用 ...

十分感谢,我是想用工具直接烧写.s文件,56800E Flash Programmer不支持老的56800系列,那么用什么可以做到,CodeWarrior 或者 flash over jtag.可以直接烧写.s文件吗

网友C:
我用的是xp32位,cw8.3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芯片是56F807, 56800E Flash Programmer不支持老的56800系列,只支持56800E系列。烧写56F807可以使用 ...

flash over jtag.这个在哪里可以买到
usbtap不可以用吗

网友B:
flash_over_jtag是个免费的基于dos命令行的工具,你可以从CodeWarrior安装目录下找到:
C:\Program Files\Freescale\CodeWarrior v8.3\ProcessorExpert\Tools\applications\flash_over_jtag
这个工具只支持并口,不支持USBTAP。

如果只是下载ELF文件,你可以用CodeWarrior, CodeWarrior下载ELF,不需要工程文件和原文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1,原来还真是软件版本太旧的缘故。
2,现安装CW 8.3和 FP1.2 成功完成下载,与调试。
3,准备再买两三个 U ...

问题解决了就好,关于购买的适宜,请联系当地的分销商。本贴可以结贴了,若是网友lijunjie88
还有新的问题,请单独开个新贴吧

网友D:
楼主你好,非常感谢你对我们的支持~~
结贴方法为:
1、首先在网页的右侧有“我要结贴”,点击进入,界面如下所示:
2、在分数处给分,把相应的分给掉。可以给一个人,也可以给多个人。
3、点击左上角的结贴给分。
这样就把一个贴给结了

网友E(2014-04-03):
Reading File D:\刷机程序\2011\0720-2978-0130.s...

S-record ID: PROGRAM&DATA

Connecting to CCS...

CCCSClient::Open: Connection refused

网友E:
显示这些是设置错误?

网友F(2017-08-11):
引用 楼主:
你好,狠了一把刚从国外买了个CodeWarrior USB-TAP 但是与56800E Flash Programing 使用,JTAG下载却出现 ...

哥们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