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Linux LCD模块

楼主(2014-02-17):
我在使用IMX6Q的Linux LCD模块,LCD屏的格式的VGA。我修改了文件mxc_lcdif.c和board-mx6q_sabresd.c中相应的部分。点亮了LCD的背光并且pixclk、hsync和vsync的信号都有了。但是没有得到图像显示。请问图片数据是在哪里写入的。如何得到图像显示?

网友A:
你还,楼主!
我会尽快将你的问题转告给I.max工程师!

网友B:
楼主你好,你是如何修改的mxc_lcdif.c和board-mx6q_sabresd.c?同时你u-boot环境参数是如何设置的?

楼主:
在mxc_lcdif.c中:
static struct fb_videomode lcdif_modedb[] = {
        {
        /* 640x480 @ 60 Hz , pixel clk @ 25MHz */
        "HVGA", 60, 640, 480, 40000, 50, 110, 34, 11, 3, 2,//modified by jimmy
        FB_SYNC_CLK_LAT_FALL,
        FB_VMODE_NONINTERLACED,
        0,},
        /*{
        // 800x480 @ 60 Hz , pixel clk @ 32MHz
        "SEIKO-WVGA", 60, 800, 480, 29850, 89, 164, 23, 10, 10, 10,
        FB_SYNC_CLK_LAT_FALL,
        FB_VMODE_NONINTERLACED,
        0,},*/ // jimmy
};

在board-mx6q_sabresd.c中:
static struct ipuv3_fb_platform_data sabresd_fb_data[] = {
        { /*fb0*/
        .disp_dev = "lcd",
        .interface_pix_fmt = IPU_PIX_FMT_RGB565, //IPU_PIX_FMT_RGB666, //by jimmy
        .mode_str = "HVGA",   //jimmy
        .default_bpp = 16,
        .int_clk = false,
        }, /*{
        .disp_dev = "hdmi",
        .interface_pix_fmt = IPU_PIX_FMT_RGB24,
        .mode_str = "1920x1080M@60",
        .default_bpp = 32,
        .int_clk = false,
        }, {
        .disp_dev = "lcd0",
        .interface_pix_fmt = IPU_PIX_FMT_RGB666,
        .mode_str = "VGA",   //jimmy
        .default_bpp = 16,
        .int_clk = false,
        },*///masked by jimmy
};

static struct fsl_mxc_lcd_platform_data lcdif_data = {
        .ipu_id = 0,
        .disp_id = 0,
        .default_ifmt = IPU_PIX_FMT_RGB666,//modified by jimmy
};

void lcd_pin_init(void)   //by jimmy
{
    //writel(((readl(IOMUXC_LCD_PWR_EN) & ~0x7) | 0x5), IOMUXC_LCD_PWR_EN);
    gpio_request(SABRESD_LCD_PWR_EN, "lcd");
    gpio_direction_output(SABRESD_LCD_PWR_EN, 1);
    msleep(1);
    gpio_set_value(SABRESD_LCD_PWR_EN, 1);

    //writel(((readl(IOMUXC_BKL_EN) & ~0x7) | 0x0), IOMUXC_BKL_EN);
    gpio_request(SABRESD_BKL_EN, "lcd");
    gpio_direction_output(SABRESD_BKL_EN, 1);
    msleep(1);
    gpio_set_value(SABRESD_BKL_EN, 1);

    gpio_request(SABRESD_DISP_CLK, "lcd");
    gpio_direction_output(SABRESD_DISP_CLK, 1);

    gpio_request(SABRESD_DISP_ENAB, "lcd");
    gpio_direction_output(SABRESD_DISP_ENAB, 1);

    gpio_request(SABRESD_DISP_HSYNC, "lcd");
    gpio_direction_output(SABRESD_DISP_HSYNC, 1);

    gpio_request(SABRESD_DISP_SYNC, "lcd");
    gpio_direction_output(SABRESD_DISP_SYNC, 1);

    gpio_request(SABRESD_DISP_DATA00, "lcd");
    gpio_direction_output(SABRESD_DISP_DATA00, 1);

    gpio_request(SABRESD_DISP_DATA01, "lcd");
    gpio_direction_output(SABRESD_DISP_DATA01, 1);

    gpio_request(SABRESD_DISP_DATA02, "lcd");
    gpio_direction_output(SABRESD_DISP_DATA02, 1);

    gpio_request(SABRESD_DISP_DATA03, "lcd");
    gpio_direction_output(SABRESD_DISP_DATA03, 1);

    gpio_request(SABRESD_DISP_DATA04, "lcd");
    gpio_direction_output(SABRESD_DISP_DATA04, 1);

    gpio_request(SABRESD_DISP_DATA05, "lcd");
    gpio_direction_output(SABRESD_DISP_DATA05, 1);

    gpio_request(SABRESD_DISP_DATA06, "lcd");
    gpio_direction_output(SABRESD_DISP_DATA06, 1);

    gpio_request(SABRESD_DISP_DATA07, "lcd");
    gpio_direction_output(SABRESD_DISP_DATA07, 1);

    gpio_request(SABRESD_DISP_DATA08, "lcd");
    gpio_direction_output(SABRESD_DISP_DATA08, 1);

    gpio_request(SABRESD_DISP_DATA09, "lcd");
    gpio_direction_output(SABRESD_DISP_DATA09, 1);

    gpio_request(SABRESD_DISP_DATA10, "lcd");
    gpio_direction_output(SABRESD_DISP_DATA10, 1);

    gpio_request(SABRESD_DISP_DATA11, "lcd");
    gpio_direction_output(SABRESD_DISP_DATA11, 1);

    gpio_request(SABRESD_DISP_DATA12, "lcd");
    gpio_direction_output(SABRESD_DISP_DATA12, 1);

    gpio_request(SABRESD_DISP_DATA13, "lcd");
    gpio_direction_output(SABRESD_DISP_DATA13, 1);

    gpio_request(SABRESD_DISP_DATA14, "lcd");
    gpio_direction_output(SABRESD_DISP_DATA14, 1);

    gpio_request(SABRESD_DISP_DATA15, "lcd");
    gpio_direction_output(SABRESD_DISP_DATA15, 1);

    gpio_request(SABRESD_DISP_DATA16, "lcd");
    gpio_direction_output(SABRESD_DISP_DATA16, 1);

    gpio_request(SABRESD_DISP_DATA17, "lcd");
    gpio_direction_output(SABRESD_DISP_DATA17, 1);

    writel(((readl(IOMUXC_DI0_DISP_CLK) & ~0x7) | 0x0), IOMUXC_DI0_DISP_CLK);
    writel(((readl(IOMUXC_DI0_PIN15) & ~0x7) | 0x0), IOMUXC_DI0_PIN15);
    writel(((readl(IOMUXC_DI0_PIN02) & ~0x7) | 0x0), IOMUXC_DI0_PIN02);
    writel(((readl(IOMUXC_DI0_PIN03) & ~0x7) | 0x0), IOMUXC_DI0_PIN03);
    writel(((readl(IOMUXC_DISP0_DATA00) & ~0x7) | 0x0), IOMUXC_DISP0_DATA00);
    writel(((readl(IOMUXC_DISP0_DATA01) & ~0x7) | 0x0), IOMUXC_DISP0_DATA01);
    writel(((readl(IOMUXC_DISP0_DATA02) & ~0x7) | 0x0), IOMUXC_DISP0_DATA02);
    writel(((readl(IOMUXC_DISP0_DATA03) & ~0x7) | 0x0), IOMUXC_DISP0_DATA03);
    writel(((readl(IOMUXC_DISP0_DATA04) & ~0x7) | 0x0), IOMUXC_DISP0_DATA04);
    writel(((readl(IOMUXC_DISP0_DATA05) & ~0x7) | 0x0), IOMUXC_DISP0_DATA05);
    writel(((readl(IOMUXC_DISP0_DATA06) & ~0x7) | 0x0), IOMUXC_DISP0_DATA06);
    writel(((readl(IOMUXC_DISP0_DATA07) & ~0x7) | 0x0), IOMUXC_DISP0_DATA07);
    writel(((readl(IOMUXC_DISP0_DATA08) & ~0x7) | 0x0), IOMUXC_DISP0_DATA08);
    writel(((readl(IOMUXC_DISP0_DATA09) & ~0x7) | 0x0), IOMUXC_DISP0_DATA09);
    writel(((readl(IOMUXC_DISP0_DATA10) & ~0x7) | 0x0), IOMUXC_DISP0_DATA10);
    writel(((readl(IOMUXC_DISP0_DATA11) & ~0x7) | 0x0), IOMUXC_DISP0_DATA11);
    writel(((readl(IOMUXC_DISP0_DATA12) & ~0x7) | 0x0), IOMUXC_DISP0_DATA12);
    writel(((readl(IOMUXC_DISP0_DATA13) & ~0x7) | 0x0), IOMUXC_DISP0_DATA13);
    writel(((readl(IOMUXC_DISP0_DATA14) & ~0x7) | 0x0), IOMUXC_DISP0_DATA14);
    writel(((readl(IOMUXC_DISP0_DATA15) & ~0x7) | 0x0), IOMUXC_DISP0_DATA15);
    writel(((readl(IOMUXC_DISP0_DATA16) & ~0x7) | 0x0), IOMUXC_DISP0_DATA16);
    writel(((readl(IOMUXC_DISP0_DATA17) & ~0x7) | 0x0), IOMUXC_DISP0_DATA17);
}
在函数mx6_sabresd_board_init加入lcd_pin_init();

u-boot环境参数设置是:
MX6Q SABRESD U-Boot > setenv loadaddr 0x10800000
MX6Q SABRESD U-Boot > setenv bootargs_base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MX6Q SABRESD U-Boot > setenv bootargs_mmc '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
mmcblk0p1 rootwait rw video=mxcfb0:dev=lcd,HVGA,640x480M-16@60,if=RGB666,bpp=16’
MX6Q SABRESD U-Boot > setenv bootcmd_mmc 'run bootargs_base bootargs_mmc;mmc dev
2;mmc read ${loadaddr} 0x800 0x2000;bootm'
MX6Q SABRESD U-Boot > setenv bootcmd 'run bootcmd_mmc'
MX6Q SABRESD U-Boot > saveenv

楼主:
FSL_TICS_imx,你好。经过测量波形,我确认到DATA0到DATA17的引脚在启动linux的过程中一直都是低电平。所以推测是没有执行写图像数据。请问写图像数据的接口在哪里?

网友B:
Hi,
   你的LCD初始化函数里,对DISP0接口的复用是不对的,我们已经做了复用的配置,你不需要再用writel方式去写寄存器进行配置。你打开board-mx6q_sabresd.h文件,你就看到DISP0引脚的所有复用。因此,你只需要在你的lcd_pin_init()函数的开头,加上:mxc_iomux_v3_setup_multiple_pads(mx6q_sabresd_pads,ARRY_SIZE(mx6q_sabresd_pads),这个函数可以在borad-mx6q_sabresd.c文件里找到。事实上,可能你不需要增加这个函数到你的lcd_pin_init()里面!但是,下面的代码必须删除:
    writel(((readl(IOMUXC_DI0_DISP_CLK) & ~0x7) | 0x0), IOMUXC_DI0_DISP_CLK);
    writel(((readl(IOMUXC_DI0_PIN15) & ~0x7) | 0x0), IOMUXC_DI0_PIN15);
    writel(((readl(IOMUXC_DI0_PIN02) & ~0x7) | 0x0), IOMUXC_DI0_PIN02);
    writel(((readl(IOMUXC_DI0_PIN03) & ~0x7) | 0x0), IOMUXC_DI0_PIN03);
    writel(((readl(IOMUXC_DISP0_DATA00) & ~0x7) | 0x0), IOMUXC_DISP0_DATA00);
    writel(((readl(IOMUXC_DISP0_DATA01) & ~0x7) | 0x0), IOMUXC_DISP0_DATA01);
    writel(((readl(IOMUXC_DISP0_DATA02) & ~0x7) | 0x0), IOMUXC_DISP0_DATA02);
    writel(((readl(IOMUXC_DISP0_DATA03) & ~0x7) | 0x0), IOMUXC_DISP0_DATA03);
    writel(((readl(IOMUXC_DISP0_DATA04) & ~0x7) | 0x0), IOMUXC_DISP0_DATA04);
    writel(((readl(IOMUXC_DISP0_DATA05) & ~0x7) | 0x0), IOMUXC_DISP0_DATA05);
    writel(((readl(IOMUXC_DISP0_DATA06) & ~0x7) | 0x0), IOMUXC_DISP0_DATA06);
    writel(((readl(IOMUXC_DISP0_DATA07) & ~0x7) | 0x0), IOMUXC_DISP0_DATA07);
    writel(((readl(IOMUXC_DISP0_DATA08) & ~0x7) | 0x0), IOMUXC_DISP0_DATA08);
    writel(((readl(IOMUXC_DISP0_DATA09) & ~0x7) | 0x0), IOMUXC_DISP0_DATA09);
    writel(((readl(IOMUXC_DISP0_DATA10) & ~0x7) | 0x0), IOMUXC_DISP0_DATA10);
    writel(((readl(IOMUXC_DISP0_DATA11) & ~0x7) | 0x0), IOMUXC_DISP0_DATA11);
    writel(((readl(IOMUXC_DISP0_DATA12) & ~0x7) | 0x0), IOMUXC_DISP0_DATA12);
    writel(((readl(IOMUXC_DISP0_DATA13) & ~0x7) | 0x0), IOMUXC_DISP0_DATA13);
    writel(((readl(IOMUXC_DISP0_DATA14) & ~0x7) | 0x0), IOMUXC_DISP0_DATA14);
    writel(((readl(IOMUXC_DISP0_DATA15) & ~0x7) | 0x0), IOMUXC_DISP0_DATA15);
    writel(((readl(IOMUXC_DISP0_DATA16) & ~0x7) | 0x0), IOMUXC_DISP0_DATA16);
    writel(((readl(IOMUXC_DISP0_DATA17) & ~0x7) | 0x0), IOMUXC_DISP0_DATA17);
所以,建议你先这样试试:
先不要添加这句话mxc_iomux_v3_setup_multiple_pads(mx6q_sabresd_pads,ARRY_SIZE(mx6q_sabresd_pads),
只删掉上面那些不必要的代码。

楼主:
删掉了这些代码,结果还是一样。我确认到程序中已经有执行mxc_iomux_v3_setup_multiple_pads了。所以,我增加的这些代码确实是重复了。说一个题外话:board-mx6q_sabresd.h中IOMUX的配置方式怎么跟reference manual中介绍的对寄存器的配置不同?
现在的问题是:pixclk、hsync和vsync有预期的信号,但是RGB的18根data引脚一直都是低电平。所以我估计是程序中没有往framebuffer中写图像数据。请问代码中是在哪里进行这个操作的?

网友B:
楼主你好,
static struct fsl_mxc_lcd_platform_data lcdif_data = {
        .ipu_id = 0,
        .disp_id = 0,
        .default_ifmt = IPU_PIX_FMT_RGB666,//modified by jimmy
};
加粗部分你修改一下,你用的是RGB565。

楼主:
我使用的LCD引脚R、G、B各有6根引脚。不是应该为RGB666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LCD引脚R、G、B各有6根引脚。不是应该为RGB666吗?

static struct ipuv3_fb_platform_data sabresd_fb_data[] = {
        { /*fb0*/
        .disp_dev = "lcd",
        .interface_pix_fmt = IPU_PIX_FMT_RGB565, //IPU_PIX_FMT_RGB666, //by jimmy
        .mode_str = "HVGA",   //jimmy
        .default_bpp = 16,
        .int_clk = false,
        },
那就将这里改为RGB666,要一致。

楼主:
我把它改成一致了。结果是一样的。还是没有显示图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它改成一致了。结果是一样的。还是没有显示图像。

那你再检查一下你LCD的时序设置的是否正确。

网友B:
在mxc_lcdif.c中你改成如下,试一下
{
        /* 640x480 @ 60 Hz , pixel clk @ 25MHz */
        "HVGA", 60, 640, 480, 40000, 50, 110, 34, 11, 3, 2,
        FB_VMODE_NONINTERLACED,
        FB_MODE_IS_DETAILED,
}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现在可以显示了吗?

楼主:
这个数组少了一个数组元素?要这样试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数组少了一个数组元素?要这样试吗?

你可以先试一下。

网友B:
楼主你好,现在图像可以显示了么?

网友C:
我也有i.mx6板  VGA引脚定义见附件图

楼主:
FSL_TICS_imx,我改成你那样,还是不能显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FSL_TICS_imx,我改成你那样,还是不能显示。

您好,你用的LCD屏,目前我手上也没有,具体的参数也不知晓,也没法帮您debug,所以也不知道具体是哪里出现的问题,这里我发给你两个文档你参考一下,关于如何配置的LCD显示的:
1.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32bit/doc/user_guide/MX53UG.pdf
18章节是介绍 LCD porting的.
2. Different Display Configurations on i.MX35 Linux PDK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dsp/doc/app_note/AN3974.pdf
虽然是关于 i.MX35的,但是 driving porting in Linux 对于i.mx6也是适用的。

你看完文档你自己测试一下,如果有问题再给出什么问题,我们再帮您解决

楼主:
嗯,谢谢。第二个文档我已经有了。IMX6有一些不同,里面介绍的一些文件在IMX6中找不到。我可以先看一下第一个文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谢谢。第二个文档我已经有了。IMX6有一些不同,里面介绍的一些文件在IMX6中找不到。我可以先看一下第一 ...

第二个文档是说明有助于理解,第一个是如何使用,你先看一下,调调试试,有问题再联系~~

楼主:
好的,谢谢。我之前看过了第二个文档,里面有很多文件在IMX6代码中找不到。我可以看一下第一个文档。

楼主:
FSL_TICS_imx,你好。我尝试在软件上设定用同样的方式拉高所有的引脚后进入死循环,lcd_enable、bkl_en、pixclk、hsync和vsync都可以被拉高为高电平,但是RGB的18根data引脚都无法拉高,一直都是低电平。所以应该就是引脚的问题。拉高电平的语句是这样的:
    gpio_request(SABRESD_LCD_D0, "lcd");
    gpio_direction_output(SABRESD_LCD_D0, 1);
    msleep(1);
    gpio_set_value(SABRESD_LCD_D0, 1);
请问有什么因素会影响引脚的电平拉高?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问题解决了么?

楼主:
解决了。原来是因为没有配置为GPIO,所以拉不高。
结果发现弄不出来的原因竟是被上一任写的《操作说明》误导而用错了Linux代码。
其实不用修改Linux代码,只需加入uboot参数就可以显示图像了。uboot参数是:setenv bootargs_mmc '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mmcblk0p1 rootwait rw video=mxcfb0:dev=lcd,CLAA-WVGA,if=RGB666'。
我这一个月算是瞎折腾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原来是因为没有配置为GPIO,所以拉不高。
结果发现弄不出来的原因竟是被上一任写的《操作说明》误 ...

楼主你好,问题解决了就好,因为我们这边是在线支持的方式,所以会有些慢,请谅解~~
也不能说瞎折腾,算是一个熟悉和学习过程,总之还是有收获的:)~~
如有问题欢迎再次提问,我们就在你们身边~~

网友D(2014-08-29):
楼主和FSL_TICS_imx两位高手好,我刚接触嵌入式这行业,最近在做基于linux + imx6平台的lcd参数修改的工作。在《i.MX53 System Development User’s Guide》的第18章提到只需在uboot中设置正确的参数就可以正常点亮lcd,这种操作是不是意味着每次启动都要配置?我在想能不能直接修改mxc_lcdif.c里的lcdif_modedb[]数组里的参数就能达到目的。但这个数组里有2个结构体元素,那么在启动的时候是选择哪个的呢?根据什么来选的呢?这两个是不是对应着port0 和 port1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谢谢。第二个文档我已经有了。IMX6有一些不同,里面介绍的一些文件在IMX6中找不到。我可以先看一下第一 ...

楼主。你好,第二个文档《Different Display Configurantions on i.mx35 Linux PDK》里面有一些和imx6不同,请问你有imx6相关的这个方面的文档吗?有的话发一下,谢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问题解决了就好,因为我们这边是在线支持的方式,所以会有些慢,请谅解~~
也不能说瞎折腾,算是 ...

你好,第二个文档《Different Display Configurantions on i.mx35 Linux PDK》里面有一些和imx6不同,请问你有imx6相关的这个方面的文档吗?有的话发一下,谢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主和FSL_TICS_imx两位高手好,我刚接触嵌入式这行业,最近在做基于linux + imx6平台的lcd参数修改的工作 ...

u-boot参数决定内核及文件系统的启动和显示,所以一定要设置正确的话才可以显示正常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主和FSL_TICS_imx两位高手好,我刚接触嵌入式这行业,最近在做基于linux + imx6平台的lcd参数修改的工作 ...

是每次启动都要检查的,并且如果你嫌麻烦的话,也可以见u-boot command line在BSP中写死。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主和FSL_TICS_imx两位高手好,我刚接触嵌入式这行业,最近在做基于linux + imx6平台的lcd参数修改的工作 ...

写死的话,你可以参考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778080-1-1.html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好,第二个文档《Different Display Configurantions on i.mx35 Linux PDK》里面有一些和imx6不同,请 ...

你好,关于i.mx6的相关文档是没有的,你可以参考i.mx35和i.mx53的,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G(2014-11-21):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你是如何修改的mxc_lcdif.c和board-mx6q_sabresd.c?同时你u-boot环境参数是如何设置的? ...

你好,我使用的开发板是imx6q的SABRE AI,我看到开发板上有2个lvds的接口,请问这个开发板可以直接使用其他的LCD屏吗

网友F(2014-12-31):
引用 网友G:
你好,我使用的开发板是imx6q的SABRE AI,我看到开发板上有2个lvds的接口,请问这个开发板可以直接使用其 ...

你好,是可以使用其他LCD屏的。如果你使用的LCD屏是开发板默认支持的屏的话,你直接使用就OK了,如果不用,你要做移植和修改,才可以使用的。

网友H(2016-03-19):
引用 网友A:
你还,楼主!
我会尽快将你的问题转告给I.max工程师!

把我的帖子也给工程师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