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放电测量仪电路的疑问

楼主(2014-02-17):
为什么开关SW1闭合,SW2断开时放电电流为100mA,两个开关都合上后放电电流为200mA

工作原理简述如下:
电压检测由TL431担任,当锂电电压高于3V时TL431导通,VT1此时提供足够的电压驱动用来计时的指针式电子钟,使其开始计时。同时也为恒流产生电路VT2、VT3提供足够的基极电流,使VT3开始恒流放电。开关SW2断开时放电电流为100mA,合上后放电电流为200mA。当锂电池放电电压下降到3V以下时,电压检测器件TL431断路,使VT1、VT2、VT3均停止工作,VT3停止放电,电子钟也同时停止计时。我们根据放电电流和电子钟的走时时间即可算出锂电池的容量。

网友A:
VT2,VT3和R6组成简易的恒流源来对锂电池放电,因为放电电流可以理解为恒定的,所以放电时间乘以放电电流就得到电池容量,修改R6的阻值(并联一个R7)可以修改恒流电流的大小,以适应不同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