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2-17):
利用叠加原理。
先分析直流分量,如果没有C3,那么直流被放大了104倍,早就超输出摆幅了。
如果有C3,输出是跟随器。
然后叠加交流分量

网友B:
C3 R6组成低频滤波电路,通高频,没有C3的时候你的信号是不是被干扰了,所以没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叠加原理。
先分析直流分量,如果没有C3,那么直流被放大了104倍,早就超输出摆幅了。
如果有C3,输出 ...

我又测试了一下,去掉C3,把R5改为1K,没超出摆幅,怎么也是没输出?
还有就是有C3是同  反相电压是6V。没有C3反相比同相低了0.3V,这样不是不满足运放的虚短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C3 R6组成低频滤波电路,通高频,没有C3的时候你的信号是不是被干扰了,所以没有输出 ...

我只是输入100mA,1KHz的信号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又测试了一下,去掉C3,把R5改为1K,没超出摆幅,怎么也是没输出?
还有就是有C3是同  反相电压是6V。 ...

R5改成1K。直流放大2倍,还不是一样超出输出摆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R5改成1K。直流放大2倍,还不是一样超出输出摆幅?

没理解好同相:$。。。再把反馈电阻改小就有输出了。有C3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输入100mv   放大100倍   然后就是6+5/√2呢??

网友C:
C3的目的是将直流放大功能去掉,相当于直流不放大,只放大交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利用叠加原理。
先分析直流分量,如果没有C3,那么直流被放大了104倍,早就超输出摆幅了。
如果有C3,输出 ...

C3除了隔直以外还能构成滤波器,能否详细讲一下C3如何取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D:
C3除了隔直以外还能构成滤波器,能否详细讲一下C3如何取值,

同求,电容的容值如何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