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传感器 请进来指教一下, 谢谢!

楼主(2014-02-17):
首先说一下要求,使用PLC采集模拟量输入,传感器最好是电流型的。
所需的传感器有以下几种:
1.CO2
2.温湿度
3.PH
4.温度(水中)
5.液体流量计

有的话请回帖,有资料的话麻烦您发送到我的邮箱: 474696060@qq.com

有推荐的麻烦推荐一下,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也许你根本就不应该用PLC来做
用单片机 ARM 直接和传感器来连 PLC能做的 单片机ARM 照样可以做。

网友B:
楼主的PLC那么多模拟输入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PLC那么多模拟输入点啊

现在是准备购买一个模拟量的输入推展口来实现的,这样子的方式有问题吗?请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你根本就不应该用PLC来做
用单片机 ARM 直接和传感器来连 PLC能做的 单片机ARM 照样可以做。
...

这个已经选型准备使用PLC了,所以麻烦看看在应用PLC的情况下,有什么推荐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是准备购买一个模拟量的输入推展口来实现的,这样子的方式有问题吗?请多指教。 ...

没问题。成本会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