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这个运放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4-02-17):
这是电动车控制器上的一部分电路图   前面接的是速度传感器的输入信号 后面接的分频器 然后接控制芯片
想请教下 这个运放是放大器还是比较器啊 后面的稳压管有什么用  该怎么分析

网友A:
由于电路的反馈系统接的是正反馈.
这个电路应该工作在开关状态, 比较器方式.
稳压管自然就是限制幅度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