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铃怎么消除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2-17):
NPN型三极管,发射机有必要在串一个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NPN型三极管,发射机有必要在串一个电阻吗?

把电阻短接测试结果还是一样。。。。
我想问问为什么NPN型三极管为什么发射极不用接电阻?接了电阻,用分压式电路不是更加稳定吗?

网友B:
这是开关电路,不是线性放大电路,所以Q2发射极可以不要电阻。

网友C:
好奇怪的图。。。另外,PMOS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奇怪的图。。。另外,PMOS反了

谢谢版主指正,平时没注意引脚,总是把场管引脚接错,不过PCB改过来了。请教版主  这个振铃怎么消除??

网友D:
三极管本身就不是很理想的开关,最好把输入输出信息附上;
话说,你把电流反馈直接接地,你这个电路能够正常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本身就不是很理想的开关,最好把输入输出信息附上;
话说,你把电流反馈直接接地,你这个电路能够正 ...

输入10V   0.44A    输出5.03V    0.73A  (输出怎么不满足欧姆定律呢?),输出波形如下,经过三极管输出的波形频率不知道为什么也变了?请指教

网友E:
头一次看到这图

效率好高  84%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头一次看到这图

效率好高  84%

原理图的PMOS接错了,不过PCB更改过来了。网上的UC3843大多是做升压的,我有同学做3842升压一下升到40多V,挺吓人的,对升压有点。。。。。所以就用个三极管反相做降压。。。。。如图中的振铃怎么消除呢?还有3脚没接过流保护,能帮我加上去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指正,平时没注意引脚,总是把场管引脚接错,不过PCB改过来了。请教版主  这个振铃怎么消除?? ...

栅极串电阻看一下。。。
PS:LZ没考虑过调整下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栅极串电阻看一下。。。
PS:LZ没考虑过调整下电路吗,

串了10Ω 、 5K的电阻都没用。。。。
我把6脚接到图腾后的波形还是一样有振铃。。。
要怎么调整?版主给点建议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理图的PMOS接错了,不过PCB更改过来了。网上的UC3843大多是做升压的,我有同学做3842升压一下升到40多V ...

40V?

吓人?

那做800万V的是不是还没做就死翘翘了。。。

。。。。。。。。。。。。。。。。。。。。。

你的升压或者电路有时候出现你说的状态很多的情况是因为你没把芯片读懂。。。
或者电路本省的保护做的不好(缓启动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40V?

吓人?

我们用的电容耐压一般是50V,理论不好,做升压一是怕大于36V不安全,二是怕 爆电容。。。。所以先从降压做起。。。。。
对于你说的做800万V的  他们理论  实践技能都强当然可以做啦
做电路时一般是了解芯片的引脚功能,它的经典电路,工作电压,对于你说的保护有点了解,至于缓启动是真心的不懂。。。。。理论不足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串了10Ω 、 5K的电阻都没用。。。。
我把6脚接到图腾后的波形还是一样有振铃。。。
要怎么调整?版主给点 ...

驱动电路为什么这么接?你的理由是啥?
还有,3脚直接接地可以?384X系列IC很久没用过了,以前用的也不多,印象中384X的占空比调节是基准和三脚采样到的原边电流产生的三角波比较控制的。。。具体你可以仔细看一下规格书。。

网友F:
牛人呀,3843推三极管吗?应该是驱MOS的!而且,你的电压反馈环根本稳不住的!看看3843规格书的实例及工作原理后再来设计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输入10V   0.44A    输出5.03V    0.73A  (输出怎么不满足欧姆定律呢?),输出波形如下,经过三极管输出 ...

你这个要改的地方太多了,话说,你这个BUCK降压电路为什么不直接用IC去推N-MOS管呢?
你这个电源是按多大功率设计的?你的电流反馈直接接地,那你的电感取值是按什么计算出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