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rapidio的大神进来看看,求指教

楼主(2014-02-17):
(无正文)

网友A:
不能锁定的原因很多,你这说的不明不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锁定的原因很多,你这说的不明不白的

猴哥 这个解决了,我用2.5G/s的时钟模块去跑1.25G/S的核了。

楼主:
   不过现在跟dsp的rapidio交互的时候,发现只要我这一复位,就和dsp连不通了,lnk_porterr_n就有效了,不知道为什么。要是不复位的话就跑的挺好的。

网友B(2015-09-16):
引用 楼主:
猴哥 这个解决了,我用2.5G/s的时钟模块去跑1.25G/S的核了。

兄弟,怎么解决的?我在用v5的板子,用的是SRIO V5.6协议,我看到UG503上说可以环回测试验证,然后我就在外部用SMA将TX和RX对接,但是这样,port_initialed拉低状态,难道不可以只使用一个核进行环回测试吗?必须要再加一个核吗?另外example_design的VIO必须给信号,才能实现读写吗,不是直接固化在程序里面吗?
另外,可以再一片FPGA上使用两个SRIO核吗,我的方案是想加一个CPS1848芯片,作为stwich交换,通信。但是在一个工程里例化两个SRIO时,时钟错误一直有,就是约束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