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INA129和AD620可以互换不?

楼主(2014-02-17):
(无正文)

网友A:
要看芯片的DATASHEET,再作判断。
1、有些指标AD620要高于INA129;
2、有些指标INA129要高于AD620;
如果对共模输入电压有要求,还有输入保护方面的,尽量选择INA129,INA129明显在共模输入方面高于AD620。
没啥特殊要求的话,选择AD620也不错,价格会有优势。

网友B:
要想替换, 就得从各个参数一起对比. 除了楼上说的共模输入电压, 输入保护.
应该考虑的因素还很多.
电源电压要求, 是否单电源, 输入阻抗和失调, 带宽......
满足应用要求是基本条件.

网友C:
INA128 INA129都可以替换AD62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NA128 INA129都可以替换AD620。

网友E(2015-07-21):
就是INA128的放大倍数要大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