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红外遥控器芯片选型

楼主(2014-02-17):
各位,请教有谁用过万能红外遥控芯片,我看tao bao上有YiRTX01解码芯片,有谁用过的请说说好不好用,谢谢。这种芯片是不是内部存储了所有遥控器的编码?但是怎么对应是哪个呢?请大侠指教。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顶一下 希望有大师回复

楼主:
怎么没高手指导啊,难道没谁做过万能遥控器的?

网友B:
一般都用单片机自己写的吧?

楼主:
自己写很难吧,没办法了解所有遥控器的编码啊? 要做到全部兼容不是那么简单吧。

网友C:
万能遥控器就是将常见的品牌的控制码储存在ROM中,通过按键选择哪个品牌,楼主找holtek原厂吧,有完整的方案的

楼主:
我们量少,原厂不会搭理的。呵呵。

楼主:
今天尝了一下YiRTX01,感觉还行,就是灵敏度不行,要对很近遥控器才能学习到编码,发送的距离也只有2米左右。老板说我电路有问题,改改再试试。

网友D(2014-05-13):
请问8#的朋友,你是通过串口来控制的吗,从串口发送数据到红外发送数据反应快吗?我以前找了一款,反应很慢,大概要0.5S才能发送红外码,不知道你用的这款怎么样?

楼主(2014-08-05):
反应够快的,可以连发。

网友E:
用单片机编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