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为什么项目编译前后HEX码有些微小区别?

楼主(2014-02-18):
同一个项目,MPLAB+PICC9.50,重装这2个软件后,打开原来的项目,编译的HEX码不同,不同的电脑也不同,请分析下原因吧,愁。。。

网友A:
1、编译结果只和代码本身、编译器、编译器指令行有关。
2、在不同的编译器版本下代码是有可能不同的。
3、在同一个编译器版本下,如果控制编译器的指令有变化,则代码也是可能有变化的。
4、针对MPLAB+PICC来说,你可以重点检查配置字、头文件等是否完全相同?反正我用MPLAB+PICC9.50版本很多年都没发现过这类问题,估计你还是在哪犯了一些基本错误造成的。

网友B:
即使完全一致的源代码,编译器和编译参数,如果代码中有用__TIME__这样的,照样不一样。
可以对比BIN文件找出差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即使完全一致的源代码,编译器和编译参数,如果代码中有用__TIME__这样的,照样不一样。
可以对比BIN文件找 ...

你这不是HEX码不同,HEX码还是一样的,但HEX文件如果附带了编译时间信息,这HEX文件可能就不一样了。

网友B:
prinf("build %s\n", __DATA__)
楼上该复习一下了。

楼主:
还是请教2位大师,编译器配置字、源文件都是一样的,是否MPLAB那里的设置发生了改变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该复习一下了。

你应该首先确定一下MPLAB+PICC9.50是不是支持。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不同的电脑编译的HEX码不同,但校验和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