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030串口中断问题

楼主(2014-02-18):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int16_t Value;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
{
  Value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SART_SendData(USART1, Value);
  while(!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TC));
}
}
为什么这个串口中断函数只能进入一次呢?

网友A:
程序不对啊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IT_RXNE); //清除中断标志
你没清楚中断接收标志

我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不对啊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IT_RXNE); //清除中断标志
你没清楚中断接收标志 ...

哪里不对呢?我只开了RXNE中断,读取接收到的值会自动清除USART_FLAG_RXNE(我也增加了清除USART_FLAG_RXNE语句,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里不对呢?我只开了RXNE中断,读取接收到的值会自动清除USART_FLAG_RXNE(我也增加了清除USART_FLAG_RX ...

你贴上来的程序明显没加啊
你可以看看我发的参考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贴上来的程序明显没加啊
你可以看看我发的参考程序

我昨天加了清除标志位语句试过了,还是不行,所以今天才过来发帖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里不对呢?我只开了RXNE中断,读取接收到的值会自动清除USART_FLAG_RXNE(我也增加了清除USART_FLAG_RX ...

不仅要加清除中断,还要注意清除中断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仅要加清除中断,还要注意清除中断的位置

望明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望明示。。。

一般清除中断放在中断入口,避免硬件清除中断没有执行完成,软件已经跳过这条指令
你试下看,也许你是其他问题,你确定是只进入一次中断?还是一直在中断,后者应该就是中断标志清除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