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求助

楼主(2014-02-18):
(无正文)

网友A:
char a[1000],数组有1000个了,你的数据类型char才多少个,还有这个地方a[i] = -1-i,这个在开发混进里面能仿真的,你设置一个变量看一下就好了,很清楚,学会自己找问题哦,呵呵

网友B:
把 a[]改成int型试试。

网友C:
普通字符串认为遇到0x0就是字符串的结束,你自己算一下当i等于多少的时候,a[i]的值为0就明白了。

网友D:
strlen(char*)函数求的是字符串的实际长度,它求得方法是从开始到遇到第一个'\0',如果你只定义没有给它赋初值,这个结果是不定的,它会从首地址一直找下去,直到遇到'\0'停止。

网友E:
-1 = 0xFFFFFFFF ;
255 = 0xFF ;
-1 - 255 = 0xFFFFFF00 ;
截取后8位,结果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