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切换的问题,求教各位

楼主:
我现在做一个D类功放,出喇叭那里是跟另外一个功能共用一个端口,现在想找个切换开关,4W功率,试过几个开关管不合适,请教一下,有没有更好的简单的办法

网友A(2014-02-18):
没看明白楼主的意思
是不是音频输出口不只是输出的哦喇叭,还输出到其他电路?

楼主:
音频输出口不只是输出的喇叭

网友B:
NEC有微型继电器,比较合适。这里模拟开关应该不合适。

网友C:
用继电器,不影响音质,如果钱多又对音质要求不高,可以用无触点的MOS继电器。

网友D:
D1A050000继电器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B:
NEC有微型继电器,比较合适。这里模拟开关应该不合适。

你好,能否提供个具体的型号,谢谢!我正需要这样的继电器!

网友D(点评):
不是给了你型号吗,还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没看到你的回帖就问他了。谢谢:handshake